[应用相关]
STM32G030F6部分芯片烧录程序后无法识别也不运行。

楼主(2022-05-11):
使用STM32G030F6做了30片板子,进行批量程序烧录,直接在MDK中烧录。程序中有设置L1级读保护。首次烧写全部显示成功,测试中有10片程序不运行,打算再次烧录时发现已经找不到芯片了。芯片全部是在立创商城上采购的,排除质量问题。正常的芯片在MDK中由于读保护无法再次烧写,但是是可以正常识别芯片的。有没有同行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22-07-12):
用jflash试试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你可以用jlink去进行解锁

网友C:
你可能是没有开启swd引脚的功能吧,就是给复用了,可能就这样

网友D:
正常来说,是你的读保护的问题,你需要去掉才可以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用加密器,直接实现芯片加密,你这么做就很容易出现烧录麻烦的事情

网友F:
正常识别是很正常的事情,烧写不OK也正常,你需要解开读保护的功能

网友G:
jlink能好些,简单操作

网友H:
你烧录成功了还运行状态不正常,你不看看电路焊接问题?

网友I:
正常来说你的程序能在20块板子中运行,说明程序正常的呀

网友J:
你检查检查电路吧,可能是焊接问题

网友K:
能识别芯片是正常的,读保护也是分扇区的,你要获取的芯片ID没在读保护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