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通过单片机给上位机输送的信息能满足吗

楼主(2022-05-11):
STM32f103通过USB给上位机传送信息速率大概能达到多少?通过单片机给上位机输送的信息大概需要20~30m/s的速率,stm32f103能满足需要吗?不能的话应该用哪个型号呢?

网友A(2022-07-16):
正常来说啊,STM32F103应该是达不到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啊,手册高速好像12M

网友C(点评):
那只是理论,实际肯定不一样。

网友D:
你想要这么大的速率的得换MCU了,一般支持不到

网友E:
你可以换成网口的啊,为啥非要用USB的呢

网友F:
速度有点高啊

网友G:
这个速率有点大了,正常MCU是达不到的

网友H:
你可以看看沁恒的,沁恒做MCU是接口专家

网友I:
我觉得不太行,ST的高端系列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网友J:
传输的速率太大的,你要传文件么?

网友K:
F103肯定满足不了的啊,换协议吧

网友L:
好像USB有协议要求的,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再选择型号也不迟

网友M(2023-03-01):
采集设备是否能达到这个速度,数据可能还要做预处理都要考虑,哪怕只是个简单的数据拷贝,在这么快的速度下都可能造成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