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手册关于lora发射功率问题

楼主:
这两个区别是什么?是通过软件设置的还是硬件优化?

网友A(2022-07-25):
这个设置,应该是用硬件配置就行吧

网友B:
我知道之前调试过的lora是可以用IO高低电平配置速率的

网友C:
这是那款MCU或者lora模块啊?

网友D:
正常是通过程序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E:
ST的lora我还没用过,话说,这lora用着感觉咋样啊?

网友F:
一般情况可以通过程序配置

网友G:
你再配合程序demo看看呗,应该就能理解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H:
好像是软件吧,硬件咋配置啊

网友I:
你可以问问FAE,或者通过程序跟踪看看怎么配置功率的

网友J:
一般我调试射频的时候都是通过软件配置实现增益的,我猜测这个lora也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