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喷涂三防漆如何避开禁涂区域

楼主(2022-05-12):
我们都知道三防漆是电路板防护胶,也叫做电防胶,但是在防护应用过程中的前提是不能影响电路板的功能,比如信号、电路、绝缘等功能,有些用户产品要求非常高,担心三防漆会影响到电路板部分元器件功能,比较敏感的区域干脆不涂三防漆,只要保证电路正常即可,那问题来了,这些敏感性的区域在喷涂过程中如何避免接触到三防漆呢,现在小编提供几个方法和大家进行分享。

一、使用防焊胶
       防焊胶固化后形成一层牢固的保护膜,三防漆喷涂固化结束后可用手指轻易剥除,所以可以有效的保护电子产品在做涂敷前保护敏感元器件,避开三防漆的喷涂。防焊胶2mm 厚的胶层,在室温下约 2 小时可干燥,防焊胶耐温可达250℃以上,对于热固化工艺的电路板也正常使用。

二、使用治具
       治具的定制就是根据电路板情况进行制作,治具的制作一般精密度要求要相对要高,因为电路板不需要涂覆三防漆的区域周边表面是否平整是关键因素,治具虽然在长期成本上是节省些,但治具的破损防护,气密性保护方面多少会存在风险,只要治具制作标准,维护防止损坏,也是避开三防漆喷涂的一个办法。

三、使用美纹胶
       美纹胶也是可以起到在电路板喷涂时,由于部分喷涂区域不可控制情况下进行遮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纹胶在使用后容易留下残胶,这方面是需要用户考虑的。

       从以上三种方法来比较的话,小编还是觉得只有防焊胶比较不容易出现问题,应用的可靠性更具保障,治具和美纹胶多少存在不足之处,比如使用治具要时刻保证气密性和完整性,使用美纹胶在工序上增加成本,当然不同的产品结构决定方法的选择,具体对比优劣小编建议咨询专业的三防漆生产厂家进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