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视频】37L2云串口远程给STC单片机烧录程序

楼主(2022-05-12):
.
零代码,零改动,到手即用,串口一样的用法。可以边下载程序 边查看远端串口的输出数据(用于分析),在没有网络的地方,手机开热点就搞定。

我们已经用云串口给STC、STM32、GD32、ESP8266、部分NBIOT芯片成功远程烧录程序。可以说,37L2给串口线安上了远程的翅膀。

楼主:
远程烧录过程的截图,方便远程分析协议。2K字节的程序,1秒钟左右就完成下载

楼主:
新增两个功能,1、支持自动与手动加群; 2、支持更多的设备类型

楼主:
做了个比较直观的图

楼主:
设备加入同一个群就能互传数据,操作简易,立即生效

网友A:
STC远程烧录能调准内部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远程烧录能调准内部时钟吗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可以详细说下么?要是关于STC高低波特率切换的话,视频里"两个细节"已经提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增两个功能,1、支持自动与手动加群; 2、支持更多的设备类型

使用37L2不需要去研究bootloader或研究单片机特征,设备加群即时生效。烧录过程1秒左右,整个视频1分钟,各位坛友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花了半个上午,把37L2相关的视频和常见问答做了个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