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5-12):
1.Q703 G跟D之间并一个电容+电阻,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叠在MOS Cgd上,MOS会不会造成损坏?

2.Q704的B级跟C级串的电阻都比较大,这个会影响到这个Q管的开关吗?

网友A:
1  C7010起缓开关作用,防止Q703开通太快电流太大烧毁;
2  不会。
如果楼主是电子专业的,该被老师打PP了

网友A:
R7009 C7011有什么用?有C7010在,这两个多此一举

楼主:
MOS开关太慢,长时间处于米勒状态,不是会造成MOS容易烧毁么?Q703长时间处于开关状态,

楼主:
GS直接加电容是不是会比GD之间加电容要好?

网友A(点评):
就你这个电路来说,应该是电容加在G-S更好

网友B:
不会损坏,相反,MOSFET的G、D没有并RC减速,MOSFET会因为给电容充电电流过流烧坏,特别是那种SOT23封装的MOSFET。

网友C:
这个电路有点怪怪的.如果不是防止干扰,基本就是新手设计.
自己设计电路.最多翻一次车,,比如搞了一段时间发现是自己考虑少了,把它的再抄过来就是了..抄别人的,说不定一直翻车.

网友D:
引用 楼主:
GS直接加电容是不是会比GD之间加电容要好?

各有利弊

网友A:
G-D之间加电容,输入上电时MOS是直接完全导通的,这时电流非常大,等D极电压上升起来好多才会产生自举效果,起到减速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开关太慢,长时间处于米勒状态,不是会造成MOS容易烧毁么?Q703长时间处于开关状态, ...

好像是允许的功率跟持续时间有关,瞬间电流太大,管芯来不及散热就热熔掉了

网友E:
干扰 缓冲这些都是在实际应用中得来的经验的,积累遇到的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原理图不是写着NC 空贴吗,预留下来封装的,未免不是不允许的

网友F:
c7012改小,p级,r7010上并一只10n to 100n电容

网友G:
感谢楼主贴出这么高级的电路,这个电路设计的水平相当高级。

你的问题:
1,GD之间的电容就是为了保护MOSFET,保护的方式就是限制它的发热功率。
2,B,C串联的电阻就是为了让Q704正常合适的工作。
总之这里的参数都是有意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