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30系列没有EEPROM吗?

楼主(2022-05-12):
GD32E230 好像没有EEPROM
是自己通过写入 flash rom 来实现吗?  (像STM32F103一样?)
官方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手册?
在给的 例程中, 好像也没找到

GD32XXX所有系列, 都有这样处理吗?  寄存器/写入方法 通用吗?

网友A(2023-05-17):
可以自己写flash rom来实现

网友B:
用软件刷写也能实现

网友C:
查阅相关的资料或网站

网友D:
基本都是兼容的,不用担心

网友E:
是的,所有型号的GD32E230都支持write_protect和read_only两种工作模式

网友F:
只要配置没有问题,就可以

网友G:
用标准的flashrom库函数没问题

网友H:
对,能参考STM32系列的芯片

网友I:
应该有吧,Flash操作这算是很基本的功能。

网友J:
例子中有Flash文件夹吗?有的话,里面应该就有对Flash的操作。

网友K:
你搜索一下文件看看有没flash相关底层驱动文件。

网友L:
寄存器/写入方法是通用的

网友M:
给我的感觉就是写入flash基本流程是通用的,但是地址基本上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