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MCU]
can总线通信问题

楼主(2022-05-12):
最近公司使用HC32F072系列单片机做can总线设备,根据官方例程配置can通信后,刚上电通信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如果其他模块有发送低于8个字节的数据包,会有几率出现进入不了can中断的问题,必须等下一包数据过来,低于8个字节的数据才会进中断读取,调试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有人遇到过或者是哪里配置不对吗,比较急切,望大佬或官方能帮忙解决

网友A:
注意外设配置,是否过滤某些数据包等等

楼主(点评):
一开始通信都是正常的,只有在过段时间后开始有数据帧存在RBUF里但不产生中断

网友A:
注意邮箱的问题,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