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初学者是选择学习M3还是M4?

楼主(2022-05-15):
看着STM32挺火的,还是学习M4呢?M3,M4区别很大吗?

网友A(2022-06-23):
区别不是很大,其实都可以

网友B:
建议还是学习M3吧,现在用M3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C:
都行啊,而且现在M3和M4都很常用

网友D:
差别不大,基本都可以一通百通

网友E:
其实ST的现在可以学学M3的

网友F:
建议学学ST的M3,M3的话资源多

网友G:
没啥区别吧,程序都差不多的

网友H:
学习M4吧,M4与M3的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I:
都可以学,我觉得M4是可以的

网友J:
ST属实很火啊,可以用ST的当例程,但是ST的芯片价格是回不来喽

网友K:
均可,这不重要

网友L:
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M:
现在不要学STM32了,STM32的MCU很快就会被赶出国内市场。

网友N:
都可以,M4只比M3多了DSP指令和FPU,其他都一样的,如果你只关注C语言编程,那基本看不出差异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现在不要学STM32了,STM32的MCU很快就会被赶出国内市场。

但是国内MCU都是参考STM32做的,外设寄存器结构都一样,学好STM32,用国产芯片做开发也很容易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但是国内MCU都是参考STM32做的,外设寄存器结构都一样,学好STM32,用国产芯片做开发也很容易 ...

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建议找一款国产的学,以后国产是趋势。

网友O(2023-02-24):
M4F带浮点单元,学习最适合M0最实用,出来工作貌似大多数产品都是用M0,少部分用M3,M4

网友P:
区别不大会一个就可以举一反三了,M3可能好找好学一点

网友Q(2024-07-11):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R: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S: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T: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U: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V: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W: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X: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Y: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Z: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V(2025-03-11):
如果是刚入门的话,M3足够应付大部分基础项目,入门门槛也相对低一些。

网友Q:
M4性能更强,带FPU(浮点运算单元),如果以后打算做信号处理、控制算法等复杂应用,M4更合适。

网友AA(2025-11-06):
现在M3和M4都很常用,M3更好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