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 单片机-通过串口烧录

楼主:
一、n76e003烧录模式介绍

        Flash存储器支持硬件编程和应用编程(IAP)。如果产品在研发阶段或产品需要更新软固件时,硬件编程就显得不太方便,采用在系统编程(ISP)方式,可使这一过程变得方便。执行ISP不需要将控制器从系统板上拆下来。通过软件控制可以重新编程设备。因此这使得更新应用程序固件ISP得到广泛的应 用。

        用户可以开发自己的引导代码放在LDROM中。LDROM最大为4KB。用户开发的引导代码可以通过并行 烧录器或是电路编程器(ICP)下载到LDROM中去

        一般来说,ISP是PC与MCU之间进行通讯。PC通过串口传输新的用户代码给MCU。然后引导代码接收 这些数据,将这些数据通过IAP命令编程到用户代码区域。新唐针对N76E003提供ISP固件和PC端软 件,这样可以很容易实现ISP通过UART端口升级代码。

        N76E003的内存被分成三块。应用ROM(APROM)通常存储用户代码,加载ROM(LDROM)通常存储启动代码,CONFIG字节作用于硬件初始化。事实上, APROM 和 LDROM 功能相似,但是大小不一样,每一块由一页一页组成,每页大小是128字节。FLASH控制单元支持擦 除、编程和读模式。使用外部烧写器是通过指定的I/O口烧写,在应用编程(IAP)或在系统编程 (ISP)都可以执行这些模式。

官网数据手册链接: N76E003 - nuvoton

楼主(2022-05-12):
二、烧录工具准备

        虽然N76E003出厂没有烧录ISP的代码,但是官网有源码提供,将源码下载下来,编译一下生成bin文件,然后通过官方的ICP软件把bin烧录到LDROM里面,然后可以通过ISP软件将用户代码烧录到APROM里。

烧录工具:Programming Software - NUVoto

这需要下载ICP和ISP两个工具:

三、ICP工具的使用

       执行ICP功能,仅需要3个引脚, ICPDA及 ICPCK。 用于进入或退出ICP模式,ICPDA为数据输入输出脚,ICPCK为编程时钟输入脚。

这里选择0851系列

1.通过从官网下载的ISP工具中的源码,编译生成二进制文件(bin),记得使用最新的版本,老版本的ISP文件有诸多BUG。

或者从我的网盘下载:地址,提取码:dhwh

楼主:
2. 第二步的用户配置可参考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启动方式需要选为LDROM,网上不少参考资料选择的都是APROM,让博主着实走了不少弯路啊。因为编写的AP代码不大,所以这里LD配置为4k字节,这里也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LDROM的大小。

楼主:
四、通过串口下载代码(ISP工具的使用)

1.准备二进制文件

        需要注意的是,新唐的ISP工具只能下载bin文件,无法下载hex文件。即使下载hex文件成功,单片机也不会正确执行代码。这里需要对二进制的文件格式进行转换

hex2bin文件地址:百度网盘 请输入提取码

提取码:kbp5

工具可以配置到keil4的编译后操作里,这样每次编译时便可以实现一键式生产二进制文件了。

         二进制文件编译完成后,选择对应的bin文件进行下载。这里需要注意,LDROM使用的是UART0,RXD引脚为P07,TXD引脚为P06,引脚选错了也是不会下载成功的。这里的配置选项默认即可(已经在ICP时配置)。

至此,你就可以愉快的用ISP方式下载程序了。

网友A:
nice , 没有这样用过。一般用ICP端口直接下载了。

网友B:
条条大路通罗马啊

网友C(2022-06-11):
是应用需求导致的只能用串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