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采样定理-------------被检测信号和ADC采样率的关系?

楼主(2022-05-12):
采样定理-------------被检测信号和ADC采样率的关系?

由于盆底肌肉的电信号的频率在 20Hz~500Hz 之间, 所以根据采样定理--------------------------则 ADC 的采样率应该 1K 以上。 本系统中可采用 C8050F020 控制器自带的 12 位A/D, 完全满足其采样速率要求。

网友A:
你这是想说奈奎斯特定律?

网友B:
那也就是奈奎斯特定律了

网友C:
这个定律是大学学习的吧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吧

网友E:
难道不是3倍的关系吗?

网友F:
这个倍数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G:
完全满足采样需求

网友H(2022-06-14):
楼主做医疗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