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断点调试代码不停止

楼主(2022-05-1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使用keil5进入debug模式,断点能触发,但是程序还在运行,就是板子上有个灯还在闪,这是定时器控制的,为啥程序停不下来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可能是程序使用的看门狗,断点出发之后看门狗还在运行,导致没有按时喂狗触发了程序复位,可通过关闭看门狗或者使用看门狗的调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