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ICP烧录失败

楼主(2022-05-12):
这个操作代码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

网友A:
离线项目选的MCU型号与实际的MCU型号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线项目选的MCU型号与实际的MCU型号不匹配

我用的是官方提供的AT LINK EZ文件去烧录,为啥会提示型号不匹配,不是兼容很多个型号的吗,我这个芯片是开发板自带的AT LINK EZ,原来是操作失误把他程序擦除了无法使用,想烧个新的进去结果失败了,请问这个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官方提供的AT LINK EZ文件去烧录,为啥会提示型号不匹配,不是兼容很多个型号的吗,我这个芯片是 ...

你的意思是你把AT LINK 的程序擦掉了?

网友B:
你下载的目标芯片应该是  AT32F403ACGT7,   不要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把AT LINK 的程序擦掉了?

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载的目标芯片应该是  AT32F403ACGT7,   不要弄错了。

我这个板上面自带的AT LINK EZ的芯片是AT32F403ACGT6,不兼容这个芯片的吗

网友B:
雅特力没有AT32F403ACGT6 这个型号,你说的应该是AT32F403CGT6 吧。
该固件只能用于AT32F403ACGT7。

网友C:
没有识别到芯片

网友B:
是啊  你的芯片型号不对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