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视频芯片处理推荐?

楼主(2022-05-12):
有没有一款芯片,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可以输出HDMI或者LVDS信号,然后可以支持OSD功能,可以在蓝屏上叠加几个字。使用单片机控制。就实现类似电脑blos界面。或者有类似方案也行。

网友A(2022-07-16):
应该没有这种吧,怎么判断有没有信号呀?

网友B:
其实你可以在软件这端实现,就无信号了,实现这个需求

网友C:
你可以通过软件实现,硬件这块估计实现不了

网友D:
正常应该可以,毕竟控制HDMI或者LVDS也是MCU实现的

网友E:
单片机估计驱动HDMI好像不太行吧

网友F:
一般情况得采用linux来驱动,用单片机好像不太可以

网友G:
你给我的感觉是,你需要一个屏保

网友H:
这种没有现成的芯片,得自己写程序代码的

网友I:
定制呗,肯定会有的,你找对厂家就好了

网友J:
正常驱动HDMI或者LVDS的芯片都可以,再配合MCU实现显示你说的内容就行了

网友K(2023-03-01):
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可以输出HDMI或者LVDS信号,st有很多芯片可以支持的吧

网友L:
目前应该没有,追求硬件估计悬

网友M(2024-05-11):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N: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O: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P: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Q: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R: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S: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