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器件替代选型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22-05-12):
正常工作都没有问题,

极限工作也有保护

有没有必要测试芯片的极限工作状态与规格书的一致性

网友A:
这个个人觉得还是有那个必要的

楼主:
批量一大了,干什么都畏首畏尾

网友B(2022-06-20):
考虑工作环境呗,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你看看电压范围,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D:
一般情况是看你应用的电流电压等等

网友E: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不过我觉得替代应该可以考虑工作性能吧

网友F:
正常工作都没问题应该就没啥了吧

网友G:
可以测测,但是有没有必要这个看你产品需求

网友H:
应该是有必要的,可以测测工作状态,方便了解芯片

网友I:
如果是普通消费产品,其实正常使用就是可以的了

网友J:
测测极限工作状态,看看是否符合自己产品

网友K:
一般是芯片厂家供货是否稳定,然后在考虑价格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