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通常说的休眠和静默模式是什么

楼主(2022-05-12):
休眠和静默的区别体现在哪里

网友A:
看手册描述吧,
应该是关闭的模块还是有区别,虽然功耗都比较低

网友B:
这个还是得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比较了解休眠 但是第一次接触静默

网友D:
都是一种低功耗的模式吧

网友E:
有些模块的状态不一样

网友F:
有专门章节介绍吗

网友G:
功耗  模块状态等等吧

网友H:
都不是完全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I:
静默模式,只在CAN章节看到过,低功耗模式好像没看到过静默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