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个整形变量定义问题

楼主(2022-05-12):
71x_type.h中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我定义数组u16 con[4];数据为con[0];con[2];con[4];con[6];
用int定义为int con[4];数据为con[0];con[1];con[2];con[3];
为什么呢?

网友A(2022-07-20):
不可能吧,你定义con[4],怎么能出现con[6]呢?

网友B:
你可能是理解错了吧

网友C:
你这个定义根本不会出现con[6]的,这都超了

网友D:
是不是有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名字搞成一样了啊

网友E:
按理来说是不可以的,你怎么定义都不可能超的

网友F:
你能把代码贴出来么,来看看

网友G:
没啥为什么,一般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我觉得可能是定义重复了

网友H:
你定义0-4,怎么能出现6呢,根本不现实啊

网友I: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出现这事儿

网友J:
你怎么调试的?用仿真的方式实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