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局变量

楼主(2022-05-12):
我想把全局变量、结构体都放在一个文件里面,主函数、其他函数都可以直接用这些变量,该怎么做呢?求指点

网友A:
变量可以在其他文件的开始位置再定义一遍

网友B:
并加extern前缀

网友C:
否则就重复定义了

网友D:
没错,我用你的方法可以成功定义变量

楼主:
但对于结构体 得把结构体定义在h文件然后接着用extern声明

网友E:
然后在对应c文件里面赋值,最后在要用的c文件include,这样通过编译了

网友F:
在一个C文件里面进行定义,然后在一个.H文件里面使用extern再次声明变量,最后在需要的C文件里,include就OK了,microchip的很多官方代码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G:
全局变量应该这样使用,结构体就不清楚,也许不需要重复定义,使用前声明一下就行。

网友H:
我在h文件定义一个结构体并用extern前缀声明,然后在c文件赋值并include那个h文件

网友H:
然后我在其它c文件include那个h文件就可以直接用那个变量了是吧

网友I:
这是很基础的C文件引用关系, 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答案的..

网友J:
放在一个文件里,或者在别的文件里用extern 声明

网友K:
可以,写一个专用定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