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人遇到过Flash锁死吗?

楼主(2022-05-12):
有人遇到过Flash锁死吗?

网友A(2022-07-16):
有些芯片有这样的功能,锁死之后就只能换芯片了。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B:
怎么锁死的?正常来说能锁就能解

网友C:
锁死这不正常事儿么,就是进入读保护了

网友D:
锁死是正常的,突然断电或者误操作就这样了

网友E:
锁死的话,一般可以用jlink来解锁

网友F:
遇到过,楼主是不会解锁吗?

网友G:
你可以用烧录软件配合调试器进行解锁

网友H:
解锁就好了,一般都能解开的

网友I:
误操作就容易出现锁死的,烧录搞错了也容易这样

网友J:
你是用的哪款软件啊?怎么锁死的?

网友K:
. 锁死很正常,你就正常解锁呗,可以解开的

网友L:
是不是进入到读保护操作了呢?

网友M(2023-03-01):
确认一下是不是有程序放在FLASH的密码区断电,上电,用CCS-->memory看看FLASH区是不是全0,

网友N(2023-06-07):
烧进去的工程对应器件与目标器件不一致。

网友O:
锁死?是读保护吗?

网友P:
可以在程序运行时或者外部电平跳变等条件触发时对Flash进行保护。

网友Q:
预估可能是硬件stm32芯片由于脉冲电平的干扰导致芯片被锁

网友R:
使用J-Link等工具进行解锁。

网友S:
这就是进读保护了吧

网友T:
做了什么操作导致芯片锁死了

网友U:
很有可能是STM32被写坏了进入锁死状态了。

网友V:
可以用stlink disable read protection的菜单程序来解锁。

网友W:
烧进去的工程HSE_VALUE与目标板上晶振频率不一致。

网友X:
用STM32 ST-LINK Utility 工具去解锁芯片

网友Y:
在执行Flash擦除操作时,可能会因为电源干扰、硬件故障等原因导致擦除失败,从而导致Flash锁死。

网友Z:
STM32芯片本身存在问题,例如硬件故障等,也可能导致Flash锁死。

网友AA:
写Flash前要先解锁,写数据时要保证写入地址是在可写的地址范围内,写完后记得上锁,应该是这样的流程才对。

网友AB: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C:
将Boot0引脚接高电平,重新进入Bootloader模式,然后使用ST-Link等工具对Flash进行编程和擦除操作。

网友AD:
有仿真器就单步调试找到卡死在哪

网友AE:
是不是在烧写时候断电了?

网友AF:
误操作了吧

网友AG:
就是突然断电了吧

网友AH:
应该能锁就能解

网友AD:
STM32 flash被锁无法下载程序解决方法

网友AI:
在使用STM32时应该遵循Flash编程规范和相关安全措施,以避免Flash锁死等问题的发生。

网友AJ:
LASH_Unlock(); //Flash解锁

网友AK:
写入flash的代入地址要合法

网友AL:
使用ST-Link等工具进行程序下载时,如果程序代码存在问题,例如写入非法地址或不支持的操作码,可能会导致Flash锁死。

网友Y:
把stm32电源断掉,把烧写环境关掉,烧写器拔掉,在重新上电进行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