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可以放大输出电压吗?

楼主(2022-05-12):
请问推挽电路可以放大输出电压吗?如何实现?
电流是可以放大,好像电压不可以放大。无论上管NPN的集电极接入多大电压,发射极提供给负载的输出电压都是基极(Vb-0.7)v的大小。
也就是无论12v电源改为多大,4点处都是4.3v大小。

网友A:
这里实际上就是两个电压跟随器.当然不能放大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实际上就是两个电压跟随器.当然不能放大电压了.

请问为何4点的电压是四点几伏?两个三极管是不是轮流导通关闭?

网友B:
楼主忘记了共集 共基 共射的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忘记了共集 共基 共射的区别了?

还请坛友指点一下,俺电子基础知识非常薄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请坛友指点一下,俺电子基础知识非常薄弱。

我也基本是菜鸟,关键字搜索点资料看看就好了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D:
推挽放大属于射极跟随器,不能放大电压。两管子轮流导通,一个工作在正半周,一个工作在负半周,共同完成整个整波形的输出。

网友C:
决定于你电路怎么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决定于你电路怎么样设计

能具体讲解一下吗?本人想实现LED灯闪烁,还有为何4点电位为四点多付?谢谢。

网友E:
基极电压是5伏,减去0.7v,到4点就差不多4点几伏了,这个电路只能推没有挽,LED闪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极电压是5伏,减去0.7v,到4点就差不多4点几伏了,这个电路只能推没有挽,LED闪不起来。 ...

那么该如何改进?上端NPN三极管导通后V5电压不是应该加到4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讲解一下吗?本人想实现LED灯闪烁,还有为何4点电位为四点多付?谢谢。 ...

是为了实现LED 就可以 ,  还是一定要用这样的电路来实现

网友:
这个接法下半个三极管没什么用,只看上面那个三极管就可。
就是一个射极跟随器,没有电压放大作用,有电流放大作用,就是增大驱动能力。
三极管射极电压为5V,经过一个PN结压降,发射极输出电压4.3V是很正常的。

网友F:
楼主电路错误,去看看OTL电路。但驱动LED可不适合用该电路,先说说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路错误,去看看OTL电路。但驱动LED可不适合用该电路,先说说想干嘛。 ...

就是单纯的实现LED闪烁功能,现在已经用多谐振荡电路搞定了。只是这个线路的错误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纯的实现LED闪烁功能,现在已经用多谐振荡电路搞定了。只是这个线路的错误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

驱动LED,应该用共射极电路。

网友F:
用楼主贴中的电路,射随器需要更高的驱动电压,且PNP管无用。

网友G:
可以放大电流,三极管是流控器件,不能放大电压

网友A:
拿我的经历给你一点学习的思路吧.我是先实践后理论的.我小学就开始倒腾地三极管了(那是1993年左右),那时从书本上知道三极管有一个特性是放大,放大倍数字母是贝塔(但不会读,因为希腊字母是到初中才学到的),知道三极管有EBC三个极.只知道三极管的共射极放大电路.知道工作点模糊的概念.再深了也看不明白了,毕竟只是小学.然后就去拆收音机上的零件,搭电路.反正就是各种试,失败的次数远大于成功的次数.但是慢慢就有经验了,三极管必须怎么搭才能控制继电器,怎么搭才能放大声音.原理完全不了解.就以这种状态一直到了大学,学了这门课才把它搞明白了.所以你目前的基础肯定比我小学的基础要强的,没事多动手搭搭电路.自己试试才有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我们那时没有网络,身边也没有懂行的,而现在,在网上一问就能得到答案,所以学习速度要比我们那时快很多.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我的经历给你一点学习的思路吧.我是先实践后理论的.我小学就开始倒腾地三极管了(那是1993年左右),那时从 ...

多谢坛友的帮助,这个电路基础也是最近才接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