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系列单片机外部晶振大小问题

楼主(2022-05-12):
最近用PIC16F887写了个PWM程序,用外部晶振做时钟源,外部晶振为40M,PWM波形输出正常,频率与计算值一致。但数据手册上写外部晶振不能大于20M,我放了40M上去依旧能正常运行啊

楼主:
如果外部晶振大于数据手册上要求的20M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既然可以正常工作,就没事。

网友B:
因为太快,可能会导致功耗增大,烧毁芯片,或者跑飞。

网友B:
还有就是ADC充电可能不充分。IO响应跟不上。

网友C:
电脑CPU超频有什么后果? 类似的

网友D:
PWM正常,不代表其他所有外设都能正常

网友D:
而且你这个能通过严格的质量测试吗?

网友E:
最高为20Mhz,还和供电要求有关,超规使用,自负盈亏

网友F:
可以正常工作,不代表各个模块都可以

网友G:
只是暂时正常而已,频率高了,功耗更大,稳定也不能保证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外部晶振大于数据手册上要求的20M会有什么后果?

超规格使用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你要自己评估风险。

楼主:
谢谢回答,我只是看了一下超规使用对PWM波的生成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I:
举个例子, 交规说不能闯红灯, 但是你偏要闯红灯过了马路, 也没事呀?!!!!

同理,
既然芯片datasheet规范要求了在20Mhz, 那么就请按spec规范要求来做...

网友J:
不按要求也许能正常工作,但是出了问题官方不会负责

网友K:
整个运行期间可能不能保证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