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T6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22-05-12):
当对STM32F407进行ISP程序下载时有一定的概率出现程序下载失败的情况。

楼主:
使用的波特率为115200

楼主:
进行初步分析怀疑是在程序下载过程中STM32F407TX波特率与主设备发送数据的波特率偏差引起的。

楼主:
由于需要下载的程序较大如降低波特率的话会影响生产效率。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好的优化建议?

楼主:
同一块板正常和异常时测试到的串口的波特率的情况

正常时
异常时
备注
STM32-RX波特率
115390.163
115381.8418

STM32-TX波特率
115273.7752
120183.2795

fB
-0.101%
3.995%

*波特率根据RX的0x7F和TX的0x79信号计算

网友A:
内部振荡电路不够准,似乎除了降低波特率,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B:
其实 115200也不算高了,不妨注意下硬件连接和电源波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C:
保证连线尽量短、连接可靠,供电充足、稳定。

楼主: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分别测量了主设备与STM32uart引脚上的波形,是正常的,可能是STM32在收到主机发送0x7f后对波特率的测量有误导致

楼主:
我明天去单位试一下,多谢各位大侠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