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同一个TIM能够两个通道同时输出单脉冲

楼主(2022-05-12):
使用TIM2输出单脉冲可以实现。
现在想TIM2的CH2接受外部脉冲触发,然后TIM2的CH3,CH4同时输出单脉冲,配置完后始终只有1个通道有输出

网友A:
是TIM的原理上不支持两个通道都输出单脉冲吗?

网友B:
一个定时器的多个通道可以同时产生单脉冲输出。

网友C:
唉,搞这个有时就是免不了犯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