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系列IAP功能的实现

楼主(2022-05-12):
程序流程是这样的,默认情况下程序在主程序中运行,收到升级指令后跳到IAP程序进行空中升级。
跳转程序如下:
1.NVIC_SETFAULTMASK(); //关总中断
2.JumpAddress = *(volatile 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 // 取中断向量表中的复位中断地址
3.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该地址强置为跳转函数地址
4.__set_MSP(*(unsigned int*)(ApplicationAddress )
5.Jump_To_Application();
.如果不加第一步,好像无**常跳转。如果加上第一步,能够正常跳转,但是跳转到IAP程序后无法响应中断。

楼主:
在IAP程序中开启总中断,跳转过去后无**常运行IAP程序。

网友A:
ApplicationAddress 的地址是多少,尽量保证0x400地址对齐

网友B:
中断向量表 SCB->VCTOR 重新设置新的地址没有

网友B:
1.NVIC_SETFAULTMASK(); //关总中断                                   这个不是关总中断

网友C:
如果不加第一步,好像无**常跳转。可能是因为不管总中断,在拷贝中断向量表或者说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时,还有后续的程序跳转前,如果来了其他的中断,讲可能进入不可预知的状态中。

网友C:
加上第一步,能够正常跳转,但是跳转到IAP程序后无法响应中断。可能是因为没有做拷贝中断向量表或者说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时,或者说做的有问题。在还有可能是没有开启相关的中断。

网友D:
STM32L系列的都支持IAP功能吗

网友E:
可能是没有开启相关的中断

楼主:
看看中断开启了没有

网友F:
我记得论坛里有详细说iap的帖子 楼书找找

网友G:
参考官方的IAP例子啊。

网友H:
官方的iap,还是自己写的iap?

网友I(2022-10-05):
中断开启了吗

网友J:
GPIO口被复用为AD输入脚做相关AD检测

网友K:
核心模块被封装成了一个函数

网友L:
让该端口输出高电平的语句

网友M(2023-06-01):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J:
通过函数指针传递的功能来获得B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