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温控器产品用休眠模式还是深度休眠好?

楼主(2022-05-13):
如题,正在开发一款产品,唤醒的频率比较快,用深度休眠有必要吗?

网友A:
功耗要求不严格,没必要。

楼主(点评):
两节5号电池控制的操控板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对功耗有要求吗

楼主(点评):
用5号电池供电的,肯定越低越好

网友D:
我们都用到掉电模式了,

网友E:
电池供电的,必须用深度睡眠模式,不然就没灵魂了

网友F:
肯定深度睡眠会省电点了,看你怎样唤醒了,是外部中断唤醒还是rtc唤醒?

网友G:
那就进入浅层睡眠吧

网友H:
看功耗的需求吧

网友I:
看对功耗的需求了

网友J:
这个倒是无所谓了

网友K:
如果需要就要进入深度睡眠

网友L:
应该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网友M(2022-06-23):
自己调整估计是没有的

网友N:
一般都是输入3.3V,你整个高精度电源不就行了么

网友O:
电源的问题,你改变一下电源即可

网友P:
自适应估计没有吧,微调是可以的

网友Q:
你可以做个校准程序,这样应该能好点

网友R:
一般情况是没有自适应ADC基准电压的

网友S:
这么高的精度么?你的精度未免也要求有些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