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大佬,这个电容取值如何计算?

楼主(2022-05-13):
该电路是使用TPS54202DDCR做的dc-dc电路,现在遇到问题是5V输出不稳定。在65mA的负载工作瞬间,会把5V输出拉低4.1V左右,把C45取值改成100uF时,输出拉低成4.8V,接近理想状态。想请教下各位大佬,想要后端负载在工作瞬间,5V稳定。这个值要如何计算?

网友A:
有负载那块的电路,应该就有学霸帮你算出来;
DC-DC芯片现在应该都是逐周期过流保护的,所以你加到1000uF都可以,如果这个是电解,还要加并一个10uF以上的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载那块的电路,应该就有学霸帮你算出来;
DC-DC芯片现在应该都是逐周期过流保护的,所以你加到1000uF都 ...

负载就是一个5V/65mA的PM传感器

网友B:
你指的是声间下降,之后恢复5V一直稳在5V,还是一直拉在4.1V,前者属于暂态,环路增一有关,有效带宽有关。后者属于设计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声间下降,之后恢复5V一直稳在5V,还是一直拉在4.1V,前者属于暂态,环路增一有关。后者属于设计不 ...

负载上电瞬间拉低,之后会马上恢复到5V。就是想知道要怎么计算那个电容的容量,才能保证后面的负载在上电瞬间时,这个5V不会拉低至4.1V,能保证在4.8V以上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上电瞬间拉低,之后会马上恢复到5V。就是想知道要怎么计算那个电容的容量,才能保证后面的负载在上电 ...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允许最低电压?允许低压多长时间?我帮你算。你的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允许最低电压?允许低压多长时间?我帮你算。你的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

最低可以4.8V,低压允许1-3秒,过后恢复5V就行了。芯片的开关频率见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低可以4.8V,低压允许1-3秒,过后恢复5V就行了。芯片的开关频率见图

最小跌落电压值4.8V,开关频率最低是390KHZ,有效带宽是开关频率的40分之1,390/40=9.75khz,表示最大延时动作为1/9.75=0.102ms.负载额定电流为65MA,按最大电流为额定电流2倍计,约130MA。现可估算电容C
C(5-4.8)=130*0.102/(1000*1000),C=66.3uf,如不行,可放大一倍即可。最大可能IC的动作时间估算太少导致。可实测可看下波形底部时间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跌落电压值4.8V,开关频率最低是390KHZ,有效带宽是开关频率的40分之1,390/40=9.75khz,表示最大延时 ...

公式里的1000*1000这里是单位换算用到的吧?

网友B:
毫秒毫安换算成秒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式里的1000*1000这里是单位换算用到的吧?

毫秒毫安换算成秒安,电容的电压下降的放出的电荷等于负载电流的时间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秒毫安换算成秒安@

谢谢大佬指教,我计算一下,用示波器再抓住瞬间压降看看

网友C:
这是我想的等能量法:
计算如下:

如果C2时间缩短一半,容量还需翻倍。

网友D:
这么在意瞬态响应就不该选TPS54202,选COT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小跌落电压值4.8V,开关频率最低是390KHZ,有效带宽是开关频率的40分之1,390/40=9.75khz,表示最大延时 ...

开关频率的40分1,意思是一般需要约40个开关周期才能响应输出吗?
我实测好像大概是3-5个左右的开关周期就响应过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的40分1,意思是一般需要约40个开关周期才能响应输出吗?
我实测好像大概是3-5个左右的开关周期就 ...

最大50%占空比需要20个us,大概,不到10个周期。80%占空比就几个周期了。看最大占空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的40分1,意思是一般需要约40个开关周期才能响应输出吗?
我实测好像大概是3-5个左右的开关周期就 ...

反馈环路的频率响应,我是按常规的电压反馈开关芯片来估算的,输出变化到误差比较器输入端还是有延时的可能是纯延时,也可能是一阶RC滤波环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的40分1,意思是一般需要约40个开关周期才能响应输出吗?
我实测好像大概是3-5个左右的开关周期就 ...

有响应,能不能跟得上,是二个意思。RC环节没有纯延时即马上响应,但给的信号不够大也会引发深调。且跟阶跃负载的轻重有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大50%占空比需要20个us,大概,不到10个周期。80%占空比就几个周期了。看最大占空比 ...

你是指阶跃变化量吗?

网友A:
最近对超低纹波电源、高瞬态负载响应感兴趣;
低纹波还容易点,高瞬态感觉比较难;
能不能讲点心得?有没有高瞬态的芯片,或者高瞬态的电路,或者实现高瞬态有哪些方法,例如您说的使用COT模式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大50%占空比需要20个us,大概,不到10个周期。80%占空比就几个周期了。看最大占空比 ...

也是,应该跟储能电容量、负载大小等都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响应,能不能跟得上,是二个意思。RC环节没有纯延时即马上响应,但给的信号不够大也会引发深调。且跟阶 ...

记得测试的时候是轻载,可能两三个周期就把电容充满回来了吧,采样电阻上臂也加了前馈小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测试的时候是轻载,可能两三个周期就把电容充满回来了吧,采样电阻上臂也加了前馈小电容 ...

暂态好,必须带宽足够大,跟得上,开关频率往高的走。引发高频噪声的问题,在现代也有EMI的问题。因此取得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暂态好,必须带宽足够大,跟得上,开关频率往高的走。引发高频噪声的问题,在现代也有EMI的问题。因此取 ...

还是频率高一点的好呀,元器件体积都小好多,走线/环路面积也能短一些,相比下来EMI难度未必会增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阶跃变化量吗?

用buck模型,以50%占空比,71欧的电阻,mos管合计200豪欧。
电容起始4.1v,上升到5v。

网友E:
楼上八仙过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是,应该跟储能电容量、负载大小等都有关系

我用的仿真,负载71欧。
今天突然想了下,有没有可能是pm传感器内部电路有电容,造成的。接通瞬间给电容充电 电流很大,串联个可以接受的小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小跌落电压值4.8V,开关频率最低是390KHZ,有效带宽是开关频率的40分之1,390/40=9.75khz,表示最大延时 ...

兄弟几年经验 果然出手不凡

过奖了。

网友F:
输出电感太大了。取2.2uH~4.7uH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近对超低纹波电源、高瞬态负载响应感兴趣;
低纹波还容易点,高瞬态感觉比较难;
能不能讲点心得?有没 ...

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最小跌落电压值4.8V,开关频率最低是390KHZ,有效带宽是开关频率的40分之1,390/40=9.75khz,表示最大延时 ...

求电容的公式是什么,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求电容的公式是什么,没看懂

电容的净流出的电荷等于负载消耗的电流时间的积分。此时认定电源芯片不对电容充电或很小。维持负载电流主要靠电容电何的放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仿真,负载71欧。
今天突然想了下,有没有可能是pm传感器内部电路有电容,造成的。接通瞬间给电容 ...

按电源完整性理论,MS级以下的波动是电源调正芯片造成,MS以上几十微秒,是储能电容造成(电介电容),微秒级的非极性电容造成,更高频的跟线路的ESL,ESR的造成。数字板要多并联小电容且按10倍降电容容值的小电容并联组合才是正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对超低纹波电源、高瞬态负载响应感兴趣;
低纹波还容易点,高瞬态感觉比较难;
能不能讲点心得?有没 ...

这已经是电源完整性的问题,靠IC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是电源完整性的问题,靠IC是解决不了的。

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最后怎么实现电源高瞬态响应呢?
DC-DC,或者线性稳压,能实现都可以;
比如5V降压到4V,输出电流0.1A到2.5A瞬变,输出跌落能实现到什么程度

网友C:
估计楼主是5V对外供电。5V电压一低,导致单片机复位。
后来我在工作过程中,5V对外供电再来一一路比较好,外部短路7805能短时间抗住。外部负载造成的电源波动,不影响单片机。
单片机一侧5V本来用电就小,可以单独一路。
如果硬搞,硬要上大容量的电解,可能成本更高,体积还大 。线性电源芯片,都是做烂的东西,价格很低。

网友H:
LZ纠结的是DC/DC BUCK电路的瞬态响应。
从电源电路角度考虑,选开关频率高的,反馈加RC提前补偿网络,可以提高反应速度。
从负载环路考虑,输出滤波电容加大,比较直接简单。
即使是线性稳压电路,也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