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优先级学习

楼主(2022-05-13):
括号下标最优先,指向结构体成员;

逻辑非后按位反,自增自减负类型;

指针地址与长度,乘除求余加减法;

左移右移找关系,等不等于按位与;

异或之后按位或,逻辑与或有条件;

赋值号多辈分低,最不优先数逗号。

网友A:
这个学习口诀好

网友B:
记住口诀只有一句:“括号优先级最高”,其它都不重要,我经常写(A*B)+(C*D)这种,虽然多余但从未出问题;
如果是:if (a > b  ||  c > d),我都是写成if((a > b) || (c > d))本人优先级从来就没有记住过

网友C(2022-11-19):
C语言运算符优先级顺序如下所示:自增运算符 ++ 和自减运算符 --,在作后缀运算符(如表达式 x++)时,较其用作前缀运算符(如表达式 ++x)时,具有较高的优先级。+、-、* 和 & 运算符记号

网友D:
我跟楼上anjh 一样

网友E:
与>或 ,更细一点是:! ---> & ---> ^ ---> | ---> && ---> ||。C语言中的运算优先级和算数优先级一样,只要把运算符的优先级记住就可以了。

网友F:
c语言运算符优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如下:优先级从上到下依次递减,最上面具有最高的优先级,逗号操作符具有最低的优先级。

网友G(2024-10-21):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H: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I: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J: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

网友K: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L: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M: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N: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O: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