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A LIN通讯问题。。?

楼主(2022-05-13):
1  LIN通讯,用示波器检测LIN总线,只能测到发送发出来的断开段,运行仿真时,从来不会进入串口的接收中断,所以也没办法判断到LBDF标识,程序参照官方例程编写,请各位帮分析一下原因.
有使用外部端口按键中断
1ms定时器  timer4中断
lin用串口就收中断
有没有可能是中断需要优先级或者RTOS的问题,但是看官方程序也没有响应的配置?

网友A(2022-07-17):
初次使用和配置林?

网友B:
正常来说应该会进入到中断里的吧

网友C:
. 可能是优先级的原因,你可以试试用裸机测试一下

网友D:
我没用过lin通讯,但是我觉得应该和串口通讯差不多,正常来说是可以进来中断的吧

网友E:
没进入到中断是不是因为哪里配置没配置对呢?

网友F: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进来的,这你得看看程序来说

网友G:
正常是可以用外部IO中断的

网友H:
一般是用lin中断的,这种专门的中断

网友I:
优先级是有可能的,但是也应该能进去几次中断吧

网友J:
这个没有程序的话,不好说,最好贴出程序看看

网友K:
你看看官方的demo吧,看看官方的demo怎么写

网友L:
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啊,贴代码看看把

网友M: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初始化配置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