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铅酸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22-05-13):
现有一个24V开关电源,如何搭建一个给12V蓄电池充电的限流电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上海芯龙官网,有相关的稳压限流芯片

网友B:
开关电源的电压太高了,仅仅是限流而不降压充电的话对电瓶有损伤。

网友C:
充电电流最大多少?

网友C:
电流4A内,呢 找颗铅酸充电控制芯片
如果电流很大,做个降压14.8V 限流 浮充

网友D:
龙芯BUCK充电IC,带恒流控制的,我用得很多了,方便可靠!

网友E:
cn有单芯片方案,淘宝有好的模块

网友F:
CN3767或者CN3768

网友F:
CN3767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