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怎么验证NTC程序是否可行?

楼主(2022-05-13):
产品需要做一个高低温保护,精度要求±3度左右,NTC程序做好了,但是怎么验证程序对不对?

是不是需要一个可调温环境才能验证?需要什么设备?有没有小型设备可以验证?

不能用固定电阻代替NTC验证,因为NTC的精度也要测试的

网友A:
电阻箱,或者直接接固定电阻就可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箱,或者直接接固定电阻就可以验证

固定电阻的确可以验证程序,但是NTC的温度与阻值关系还是没测试到。。。我问题说漏了

网友B:
看需要的温度范围,不大的恒温水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需要的温度范围,不大的恒温水箱就行

-20到60摄氏度

网友B:
再加一个冰柜

网友C:
搞个电阻箱来模拟不同温度时候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电阻箱来模拟不同温度时候的阻值

NTC的温度与阻值关系还是没测试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NTC的温度与阻值关系还是没测试到

先验证其他功能是否正常,再用温度计加上热水壶测试常规温度计算程序,光想着一步就能完成测试的工程师绝对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验证其他功能是否正常,再用温度计加上热水壶测试常规温度计算程序,光想着一步就能完成测试的工程师绝 ...

你是从何得知我想一步到位的?同一张电路板,我还有用到ADC电压检测的,精度很满意,NTC也是用这套程序,现在就差检测NTC的温度与阻值的关系了,你在吠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NTC的温度与阻值关系还是没测试到

大哥你想表达是什么意思?ntc的温度与阻值的关系,不是ntc的资料里面分度表都给你写清楚了?你要实际看你自己程序是不是测温正确,那就把你测得的温度值显示出来或则用串口发出来,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电阻的确可以验证程序,但是NTC的温度与阻值关系还是没测试到。。。我问题说漏了 ...

NTC厂家都会提供的。要求高一点的再对照实际温度做点修正。你这个-20℃~60℃±3℃应该不需要修正都能满足。对照厂家提供的阻值表用电阻模拟一下软件没有问题,温度再实测一下基本就OK了

网友E:
5升豆油及容器,水泵,超过你要求精度的温度计,冰箱和加热用的功率电阻,有这几样足够完成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