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二十六——LWIP UDP

楼主(2022-05-13):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iCore3L带有ip101嵌入式以太网控制器,本实验实现UDP功能。PC的IP地址192.168.0.2,端口号为 30001。iCore3L 的 IP 地址为 192.168.0.10,端口号为 30000。上电初始化后即可进行数据信息传输。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网友A:
下载看看,不玩ST了吗?

网友B:
楼主之前不是FPGA加ST嘛?

网友C:
回复吧,还是看看。

网友D(2022-07-22):
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

网友E:
最近研究GD移植UDP,学习一下

网友E:
最近学习GD移植UDP,学习学习

网友F:
这是哪的板子?

网友G(2022-10-19):
现在正在用GD  感觉还是有点头疼

网友H:
使用LWIP进行UDP通信时,为什么PORT无法固定

网友I:
请教lwip udp数据接收缓存大小如何设置

网友J:
LWIP协议怎么提高UDP速度

网友K:
GD32F4怎么用LWIP协议栈里面的TFTP协议上传文件

网友L:
lwip, udp协议如何进行流量控制

网友M:
lwip中怎样使用http协议传输文件

网友N(2023-07-24):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O:
近来研究gd移植udp,研究研究

网友P:
近来分析gd移植udp,研究一下

网友Q:
现在在gd,还觉得有点头痛吗

网友R:
使用lwip进行udp通信,为什么端口不能固定

网友S(2024-04-16):
又来看楼主的帖子了

网友T(2024-06-30):
Core3L 带有 IP101 嵌入式以太网控制器实现 UDP 功能的实验

网友U:
如何使用 lwip 协议栈中的 tftp 协议上传文件

网友V:
使用lwip进行udp通信时,为什么不能固定端口

网友W(2024-08-26):
在GD32F4上实现双网口配置时,如何与LWIP协议栈结合工作

网友O:
我现在在用GD,还是有点头疼

网友X:
询问lwip如何设置udp数据接收缓冲区大小

网友Y:
最近,已经进行了将gd移植到udp的研究。

网友Z:
最近我们分析了gd到udp的迁移,并对其进行了研究。

网友AA:
现在在GD,你还觉得有点头疼吗?

网友P:
最近我们分析和研究了gd到udp的迁移。,

网友AB(2024-09-25):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利用ARM+FPGA双核心技术实现LWIP UDP通信,高效数据传输,满足物联网应用领域对实时性和可靠性的需求。

网友AC(2025-11-05):
GD使用可能有些复杂,可能需要更多实践和查阅资料来熟悉。

网友AD:
UDP协议流量控制主要通过接收方缓冲区大小来间接控制发送速率,发送方根据接收方反馈调整发送速度。

网友AE:
在lwip中,UDP数据接收缓存大小通常在初始化时设置,通过修改`UDP_TCB`结构体中的`pcb.mr`字段来调整。具体设置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AF:
UDP通信中,端口号由操作系统动态分配,确保不同应用程序间通信不被干扰。固定端口号可能导致冲突或资源分配问题。

网友AG:
LWIP使用TCP/IP栈,要在LWIP中实现HTTP文件传输,需配置TCP/IP,创建HTTP服务器,并编写代码处理文件读取和发送。

网友AH:
GD移植UDP,需了解GD库和UDP协议,调试中注意网络状态和错误处理。

网友P:
在GD32F4使用LWIP的TFTP协议上传文件,首先确保系统配置支持TFTP服务器,然后编写应用程序,通过TFTP客户端发送文件到服务器,服务器存储文件。

网友AI:
移植UDP到GD单片机,需要熟悉GD的通信接口和配置网络参数,确保数据包的正确发送和接收。

网友AJ:
抱歉,你提到的情况我没有上下文信息,所以无法准确回答。如果你指的是与工作或项目相关的问题,请提供更多信息。

网友AK:
在lwip协议栈中,通过tftp协议上传文件,首先配置tftp服务器,然后编写客户端代码,使用tftp客户端库函数发送TFTP请求上传文件。

网友Q:
固定端口可能与其他服务冲突,导致数据无法正常传输,UDP无连接特性使端口灵活分配,更利于网络资源的动态管理。

网友X:
GD可能指GD32微控制器,若使用GD32遇到难题,可能是编程环境或库函数问题,仔细查阅官方文档和社区讨论可解。

网友Z:
核心3L芯片集成了IP101以太网控制器,能实现UDP功能,适合进行相关实验。

网友AL:
iCore3L带有ip101嵌入式以太网控制器,本实验实现UDP功能

网友AM:
固定UDP端口可能会导致数据接收冲突,因为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进程使用同一个UDP端口。如果系统中有多个程序试图使用同一端口,就会导致数据包丢失和通信问题。

网友Y:
在GD32F4上配置双网口,先确保网口硬件连接正确,然后在代码中启用lwip支持双网口的功能,配置两个网络接口,加载对应的驱动,设置IP地址等信息。

网友AA:
移植GD到UDP,是研究将图形显示技术集成到网络传输中吧?

网友R:
分析GD到UDP迁移,研究其实现细节和优缺点。

网友O:
在GD,头疼情况如何,需要具体分析病因和调整工作环境。

网友AN:
分析了GD到UDP的迁移,可能是因为GD在某些方面不如UDP,比如实时性或扩展性。

网友AO:
这颗3L芯片有以太网功能和UDP支持,适合做相关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