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的正负电源、同相放大反相放大应用场合

楼主(2022-05-13):
运放的正负电源、同相放大反相放大应用场合

1.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有较大的动态范围?为什么?有没有必要用正负电源供电?我看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路用的是单电源而不是双电源

2.什么情况下用同相放大。什么场合用反相放大?电路看多了也感觉很懵逼,类似的采样信号,有些用的是同相放大,有些是反相放大

网友A:
正负电源看论坛当中的坛友讨论过,说的是牵扯到波形正负值的问题,俺感觉就是一个零点的问题。

网友B:
1.试想有一输入轨到轨但输出非轨到轨运放(VOUT=(V-)+2~(V+)-2),假设给其+-5V供电,则输出只能在+-3V;假设给其+5V供电,则输出只能在2-3V。假设你的板子上有正负电源且出于成本考虑你只能用这款运放,那么如果你需要跟随一个0-2V的电压,你怎么选?如果是+-2V或+-0.5V电压,你又怎么选?现在很多情况下不用双电源供电,一是现在电池供电的设备很多,你要做到正负电源很麻烦,也会增加成本;而是有轨到轨的运放且成本不高,你将正负信号抬升至0-VCC问题不大。
2.同相放大增益必然大于一,且输入输出信号相位同相(不考虑放大过程中电抗性元件与运放的相位问题的情况下);反相放大增益可随意设置,且输入输出信号相位反相。这个运用就看你对增益设置的要求以及对输入输出信号相位问题的关注度。同时还要考虑电源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这也决定反相放大能否直接使用(单电源下就只能变为减法电路)。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欢迎补充。

网友C:
如果需要和ADC、mcu等连接,一般都是单电源供电。因为这样不需要做负电压钳位,mcu端的保护也简化很多。
如果不需要和mcu等设备相连,能双电源最好双电源,这样不用太挑运放,还能准确保证输入0以及输出0.

网友D:
1)单电源简单,成本低,能用单电源的尽量用单电源。单电源的缺点有两个,不能输出负电压,不过现在一般给ADC数字化处理这个问题不多了,另一个是论坛上面常见的,明明用单电源没法输出理想的零点,即使是号称R2R运放输出距离零点也有几十mV,偏要输出零点,这就是偷**不成偷了一把屎。

2)正输入端阻抗高,对于高阻信号源一般都要接到正输入端。如果阻抗不是问题,那就看输入信号范围,如果都合适那就看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