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OS管的Id能表征的是什么量

楼主(2022-05-13):
例如我选取一个mos管,额定Id=3A

而在使用过程中,如果PWM控制开关,可能1.5A温升就很高了

但是如果mos常开,1.5A温升相对低一点

这两种状态的区别在哪里?手册标准的额定值,是那种状态下的、

网友A:
貌似是常开,室温下的参量吧

网友B:
好像是25度时候的最大导通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