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带lin和can的芯片

楼主(2022-05-13):
带lin和can两种接口,
可休眠和唤醒

网友A:
这种芯片很少吧

楼主:
少么?那到底有没有

网友B:
还有其他要求吗

网友C:
lin是不是说的以太网啊

网友D:
这种芯片应该不少吧

网友E:
MCU带LIN接口的很少

网友F:
楼主指的是哪种lin啊

网友G:
建议楼主使用外置can芯片

网友H:
看看选型手册 一般都可以休眠和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是不是说的以太网啊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