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小封装的MOS

楼主(2022-05-13):
类似于SOT23那种封装的MOS

导通电流大一点,4-5A的

耐压40V+

网友A:
看一下AO3401/AO3400。这种封装,要那么的大的耐压、电流,估计都是极限了。建议选个大一点的封装,留点1/3以上的余量

网友B:
这个电流和耐压值需要多小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