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软件如何制作库文件和使用方法

楼主(2022-05-13):
因为程序源代码必须部分发放出去,想请教下如何把功能完善的程序做成库文件,使其他人看不到我写的代码,但可以选择使用我的函数呢?

网友A:
可以参考下面这篇**, microchipdeveloper.com/mplabx:projects-library

网友B:
其实, 在你使用的对应的XC编译器的用户手册里面, 有说明如何生成lib文件的步骤的...

网友C:
要去XC安装目录下面去翻一下文档.

网友D: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

网友E:
这个IDE可以做

楼主:
将一些文件打包成LIB库,就看不出来里面是啥了。

网友F:
但是可以继续调用里面的函数原型。

网友G:
要制作私有库么

网友H:
https://www.doc88.com/p-2107399082362.html?r=1

网友I:
生成LIB库文件

网友J:
MPLAB IDE软件封装很简单吧

网友K:
看看lib怎么制作

网友L:
封装函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