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

楼主(2022-05-13):
4v与2.8v之间电平转换常用什么芯片

网友A:
这个很多的,可以自己找一下。

网友B:
看应用需求。
不同要求方案不同

网友C:
74lvc245

楼主:
Vcc范围是4.5v到5v,不能到4v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电平转换芯片SGM4553

楼主:
这个是两路转换的,有没有四路的呢

网友D:
也有的,SGM4564,不过封装是QFN 1.8x1.8的,比较难焊接,不如用SGM4553的SOP-23-8封装

网友E:
现成的用电平转换芯片,或者用分立器件搭。

网友F:
三极管比较适合你

网友G:
电平转换芯片还是很多的,不过从节省成本角度考虑,有时候用三极管就可以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