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如何连接示波器电路才能阻抗匹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20):
可以接啊!你是想看输入和输出的信号情况是吧

网友B:
可以将信号源与待测电路输入一起并入示波器。但是你示波器探头用错了,阻抗1M的探头带宽只有6~8MHz,可能无法满足要求。x10探头才是额定带宽,此时阻抗1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啊!你是想看输入和输出的信号情况是吧

如图,这是实验课上的连接电路。示波器的ch2上并联了一个50欧姆电阻,据说是使得阻抗匹配不引起信号反射,然后ch1那边也是这个原理吗?感觉不太好理解信号的阻抗匹配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信号源与待测电路输入一起并入示波器。但是你示波器探头用错了,阻抗1M的探头带宽只有6~8MHz,可能无 ...

这里使用的是同轴电缆,并没有探头,详见二楼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使用的是同轴电缆,并没有探头,详见二楼回复

Deutsche Zeichnung, Oszilloskopkanal 1 haben einen 50 Ohm Widerstand angeschloss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utsche Zeichnung, Oszilloskopkanal 1 haben einen 50 Ohm Widerstand angeschlossen.

兄弟也在德国读过书吗还是

网友C:
1M欧是我们常见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探头的线应该是50欧左右的.低速信号时,什么阻抗不阻抗的,高速的时候,探头线像一个岔头一样,这时的确有反射,导致你看到的信号比实际大了近1倍.而且示波器探头那条长度超过1米的线对信号也是一个巨大的影响.所以要测高速信号,还是用有源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