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印“LJM”,QFN16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2-05-14):
第一行丝印“LJM”,第二行丝印“104”,4 * 4,16Pin  QFN封装;
可能是一颗MCU,求用过的告诉下具体型号。

谢谢。

网友A:
坛友最好晒一下元器件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最好晒一下元器件的图片。

芯片太小,我用放大镜放大后拍的照片;
可以看到丝印是
L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