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哪位高手修过CM6805和CM03X的电源?找不到毛病了!

楼主(2022-05-14):
    修一海盗船电源,故障是偶尔重启,拆开检查,空载所有输出电压正常,但无380V,第一次接触6805,查手册,说有绿色节能功能,轻载时PFC关闭了的,芯片七脚为PFCOFF脚,手册说低于5伏就关闭PFC(节能)、高了就关pwm(防过载),可我测这个电源PFCOFF脚电压明明有10V(从八脚ACC14V串个25K电阻分压过来),按手册PFC应该是开启状态呀?为什么没有380V?换个芯片一样结果,这个问题求解!
    问题2:6805的IAC(2)脚和VFB(4)脚通过芯片CM03X内的MOS管S(1脚2脚)、D(8脚7脚)各自连接到整流桥和大电容,而芯片内MOS统一控制脚G(3)却直接连接到6805的VCC,这个又是什么电源管理模式?将两组D、S飞线直通,无任何变化,求这个CM03X功能介绍!
      两个问题想不通睡觉都在想,求解!

楼主:
CM6805引脚图

网友A: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