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替换问题

楼主(2022-05-14):
这个mini_USB接口上的R105和R106没有给阻值我该怎么办?我找到的mini_USB没有那个shell引脚,那个shell到底是个啥?
如果我要换成micro usb接口,多出来的那个shell又该怎么办?

gde230k官方原理图

网友A:
图呢?
USB端口的电阻 一般为D+ D-上的电阻 10R 左右 0R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