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是什么原因引起PCB板三防漆出现气泡现象

楼主:
PCB板三防漆在喷涂应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气泡难消除的问题。特别是三防漆表干固化后消泡不完全会直接影响产品应用性能,要解决气泡问题,就要去查找原因,分析三防漆的喷涂工艺哪个环节问题较大。现在小编和大家从不同工艺环节来讲解下引起PCB板三防漆出现气泡的因素。

一、喷涂环节
     三防漆在喷涂时,PCB板上出现大量密密麻麻的气泡时,导致不能在三防漆表干前消除,这个环节出现的气泡就需要考虑喷涂压力是否偏大、三防漆粘度是否偏高、喷头型号是否匹配、环境湿度是不是太高等等因素。

二、流平环节
       流平环节也可以称为自然消泡环节,也就是说在喷涂环节没有气泡或者已经消完,结果在流平区出现了气泡,这种情况需要综合考虑,一是PCB板的结构,二是三防漆胶水的粘度,三是三防漆胶水的表干时间,也就是喷涂后,PCB板传送到流平区,由于胶水流动性因素,需要较长时间填满PCB板上的孔,到达表干时间时,挤出的空气就无法破开,形成气泡,这种结构产品应该选择粘度低流动性好,表干慢的三防漆或者改变喷涂工艺,先在孔中打胶,在进行全面喷涂。另一方面是流平挥发区域排风过大,混入空气,造成气泡。

三、过炉环节
       过炉环节就是一个加热加速固化的过程,此环节出现气泡一般是炉温高,溶剂未来得及挥发出来,表面就已经结皮,导致气泡出现,此类气泡一般是溶剂,只需要优化炉温曲线,降低炉温曲线爬坡坡度或则增加固化前流平溶剂挥发量,让溶剂在常温下挥发多些,也是防止高温下大量溶剂沸腾集聚形成气泡。

       所以PCB板三防漆出现气泡时,施胶工艺各个环节均有存在的可能因素,通过以上的讲解,相信广大用户也有所得,如果还是不能解决三防漆气泡问题,可以咨询专业的生产厂家进行沟通探讨。

网友A(2022-05-23):
第一图就扯蛋,三防漆根本就不防水。

网友B(点评):
看什么材质的漆。UV 有机硅材质的都可以啊。 当然你要泡水那肯定是不行。泡水只能灌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