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积分电路输出电压怎么计算?

楼主(2022-05-14):
(图片)

网友A:
我记得同相积分器不是这样的。
你再搜搜同相积分器

网友B:
R1=R2=R
C1=C2=C
积分系数 1/RC

@xch :是的,但实际应用中很难做到 R1C1与 R2C2完全相等(除非R1=R2,C1=C2),失配容易造成累积相位误差,影响稳定性。
xch
R1C1=R2C2 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1=R2=R
C1=C2=C
积分系数 1/RC

你这到底是R1、C1在积分还是R2、C2在积分???

网友B:
当然是两个都在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