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如何设置软件断点?

楼主(2022-05-14):
在ti 2000系列当中,有这样的语句:asm ("      ESTOP0");这样的语句用于非法进入的探测是非常有用。
请问AT32F415如何实现类似的软件断点功能?

网友A:
不是直接打断点么?

楼主上面说的ti2000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打断点么?

楼主上面说的ti2000是什么

软件断点是指运行这句代码CPU就暂停运行,等待调试人员检查变量和寄存器,方便查找程序会跳转执行该行代码的原因。
在能够确定下次运行会出现某个故障时,可以采用在运行前打断点的方式查找故障原因。但对于偶尔出现的故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故障,采用软件断点就方便很多。
ti 2000是指TI公司的C2000系列DSP芯片。

网友A:
dsp没用过

单片机的话,keil仿真就可以设置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