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中发送缓冲区和移位寄存器

楼主(2022-05-14):
使用手册写着:
1、“当写入数据至发送缓冲器时,发送过程开始。在发送第一个数据位时,数据字被并行地(通过内部总线)传入移位寄存器,而后串行地移出到MOSI脚上;”
请问这里“第一个数据位”是什么?
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这里需要关心么?

2、可是还有句话是“当数据从发送缓冲器传送到移位寄存器时,设置TXE标志(发送缓冲器空),它表示内部的发送缓冲器可以接收下一个数据;”
发送缓冲区并行给了寄存器,不代表寄存器的数据已经一位一位发出了吧,
这时候如果给缓冲区下一个数据,不是会自动地并行给寄存器吗?那不就会影响数据吗?

网友A(2022-07-28):
感觉第一位是啥 好像也不需要你来关心呀

网友B:
这是SPI的机制,你可以看看网上的介绍哈

网友C:
一般情况是不会影响数据的,影响数据还咋用了呀

网友D:
左边右边我觉得是不用关心的

网友E:
我记得我看到过介绍,说第一位是什么,但是给忘记了,你可以网上再去找找,看SPI机制这块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