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烦请看一下这个芯片的收发引脚

楼主(2022-05-14):
按rxd来说,这个指的到底是接收还是发送,
我有点不懂

网友A:
接收数据的输出端

网友B:
应该是个通信芯片吧
是不是串口用多了,跟串口做对比了

楼主:
嗯,感谢,确实连接在串口RXD端,
就是看上去RXD接RXD,有点别扭

网友C: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D:
后边不是解释了么Receive和Transmit

网友E:
应该是接收的意思啊

网友F:
呵呵 实在不行还可以飞线呢

网友G:
对这个芯片来说是接收端

网友H:
难道不是r接t吗?

网友I:
哈哈 我也总是弄迷糊了

网友J:
是的有时候闹不清楚它的参考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