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如何做发送数据的进度条

楼主(2022-05-14):
目的:通信口发送一包数据,在显示界面对应显示数据发送的百分比

使用的emwin,

这个进度显示怎么做,接收个发送都需要有个进度显示

网友A:
那发送的时候你要做的计数了,根据总长度与计数值显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发送的时候你要做的计数了,根据总长度与计数值显示啊

估计通信协议里,要包含数据长度,

网友C:
首先要有数据总量,通信协议里要有这个数据位
进度条的100%就是数据总量
进度百分比就是已经完成的接收,或者发送的数据量
校验位,就是判断是否成功,然后选择发送失败,还是重新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