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所有的定时器都可以PWM输出么

楼主(2022-05-14):
想使用PWM输出,是不是只要是定时器引脚 ,都可以接

网友A(2022-07-01):
也不一定,有可能定时器只能定时

网友B:
你需要看数据手册的

网友C:
应该不是吧,有的定时器输出不了PWM

网友D:
你好好看看芯片手册,都有说明的

网友E:
不是吧,我记得有的定时器只能做计时使用

网友F: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不过我觉得不能随便接的

网友G:
定时器引脚好像是固定的吧

网友H:
可以啊,可以PWM输出,但是好像并不是所有接口都能输出PWM

网友I:
应该不是所有定时器都能输出PWM的

网友J:
我记得数据手册上有说,你看看对应的手册吧

网友K(2023-02-24):
8个定时器中,除了TIM6和TIM7,其他定时器都可以产生PWM输出;

网友L:
应该不是全部,有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