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高级定时器和普通定时器有何区别

楼主(2022-05-14):
高级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当选用一个定时器时,如何判定时高级的,还是普通的

网友A:
看普通的能否满足需求,如果满足,用普通的就行,如果不行再看看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普通的能否满足需求,如果满足,用普通的就行,如果不行再看看高级的。 ...

高级的点在哪里了?
定时时长?高级功能?

网友B(2022-06-20):
高级定时器应该是可以做驱动电机这种精度较高的操作的

网友C:
你看代码就能看出那个是高级哪个是通用的

网友D:
体现在功能呗,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E:
高级定时器可能功能比通用定时器强一些

网友F: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上面都有写的

网友G:
高级定时器一般是做控制比较多,通用定时器一般是计时比较多

网友H:
看应用,高级可以做各种触发,但是普通不能

网友I:
你看看你使用的芯片手册,上面有些高级定时器可以做啥

网友J:
我觉得高级定时器可能是应用在高端方面吧

网友K:
判定是否是高级定时器,就看你的程序或者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