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Linux中Uboot详解(转)

楼主:
背景:
pc机中的引导加载程序由BIOS(本质是固化在设备上一段固件程序)和GRUB或LILO组成。BIOS在完成硬件检测和资源分配后,将硬盘中的引导程序读到内存中然后把控制权交给引导程序。引导程序的主要任务是将内核从flash读取到内存中,然后跳转到内核的入口地址区去运行,即启动操作系统。

什么是bootloader?
bootloader就是在操作系统运行之前的一段小程序,它负责初始化硬件设备、引导内核。

一、bootloader的启动流程
bootloader启动过程可以分为两阶段:stage1和stage2:
stage1通常步骤:
1、初始化硬件设备
2、为stage2准备内存空间
3、并将stage2复制到内存中
4、设置堆栈
5、跳转到stage2的C入口点

stage2通常步骤:
1、初始化本阶段要用到的硬件设备
2、将内核镜像和根文件系统镜像从flash上读到RAM中
3、调用内核

二、uboot源码结构
uboot下载地址:
ftp://ftp.denx.de/pub/u-boot/

uboot代码目录结构:

楼主(2022-05-14):
三、uboot命令

打印环境变量
printenv

设置环境变量:
setenv ipaddr 192.168.100.1
setenv ipaddr (删除环境变量)

保存环境变量:(将当前所有环境变量的值存入到flash中)
saveenv

tftp通过网络下载文件
tftp 0xc0008000 uImage.bin (把tftp服务器上的uImage.bin下载到c0008000内存地址)

执行程序:
bootm {addr} {arg}
执行固定格式的二进制程序
bootm 0xc0008000

查看内存相关命令:
md:查看内存区的内容
md采用十六进制和ASCII码两种形式来显示存储单元的内容,这条命令还可以用长度标识符.l .w和.b
范例:
md.w 10000
md.l c0008000

修改内存内容
mm 修改内存,地址自动递增
mm [.b .w .l] address
范例:
mm c0008000

nand flash操作命令

nand erase 起始地址start 长度len
擦除start处开始的长度为len
范例:
nand erase 0x4000000 0x5000000

nand write 内存起始地址 flash起始地址 长度len
将内存起始地址处,长度为len的数据写入flash起始地址处
范例:
nand write c0008000 400000 500000

nand read 内存起始地址 flash起始地址 长度len
将flash起始地址处,长度为len的数据读到内存起始地址处
范例:
nand read c0008000 400000 500000

设置自启动
1、设置从nand flash中自动启动 (适用于产品发布)
setenv bootcmd c0008000 400000 500000 ; bootm c0008000
2、设置自动下载内核到内存后启动 (适用于嵌入式调试过程)
setenv bootcmd tftp c0008000 uImage.bin ; bootm c0008000